朝阳e47a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9-25):
机器拿过来的时候不开机    然后判断显卡问题     上bga修复了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插电池的时候只要一插电源就会有一个瞬间短路      然后就正常  但是不充电    我认为是19v直接到电池导致的    然后我把放电管    充电pwm电路上下管都换了   可是每次还是这样   说一下系统是可以认到电池的   修的头都大了  电池和电源都可以开机的   求大神教一下我现在该怎么修

网友A:
嗯   会不会充电芯片导致的这个问题啊   坐等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会不会充电芯片导致的这个问题啊   坐等大神

你这个问题没有大神,这种偏门问题,只有慢慢检测或者找芯片代换了试试了

网友B:
因为是瞬间的短路,测量需要用到示波器才能很好分析
AC DC相撞 隔离管 隔离的控制切换电路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瞬间的短路,测量需要用到示波器才能很好分析
AC DC相撞 隔离管 隔离的控制切换电路查一下

谢谢   我去看一下    明天回复    到时候还要请教你

网友:
业界良心

网友:
充电芯片或者充电芯片AC电压检测脚电阻有问题导致分压不对

网友:
不充电的问一直都是个难题,少有大神能彻底解决

网友:
面朝南,点上三柱香,跪拜24,你就知道了

网友:
感觉还是保护隔离方面的问题,把电池隔离管也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