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700大短

楼主(2017-09-25):
拿过来不通电,拆开盖子,通电 电源吱吱有保护的声音,肯定短路,万用表直接量电源接口19V 短路,还以为是CPU供电场管短路呢,量了一下都正常,烧鸡大发 电压2V 通电 摸到CPU附近烫手,仔细一看 电容C20有烧糊的痕迹,上图大家看一下,肯定是它了,干掉,通电OK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有个这个板子,开机十几分钟掉电,死活找不出问题。愁人。

网友:
烧鸡 用2v 电流是5A 吗   一般我是用10v 2A

网友A:
为什么不发到维修区?这里是谈天说地啊。

网友:
燒機大法阿,還有你貼錯區了喔喔

网友:
捡钱的机器,每次遇到这种机器都好开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发到维修区?这里是谈天说地啊。

还没认证,不让发 还没认证,不让发

网友:
一看标题就知道 捡钱了  恭喜~

网友:
查一下温控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认证,不让发 还没认证,不让发

为什么不去认证?一开始认证的时候都是免费,通过率几乎100%的,怎么没去啊?

网友:
似乎  看起来 已经  开裂了  那颗电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样的资料多多的发,以后可以参考,,,

网友:
藏在角落里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