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硕主板M5A78L-M LX REV1.00 全板没复位

楼主(2017-09-25):
这几天店里不忙 ,找出了几块以前客户换下来的主板学习着修下。
主板型号 :M5A78L-M LX  REV1.00
故障现象: 开机测试,测试卡复位灯常亮 ,测PCI A15脚没电压 全板没复位

先测各个供电 +3VSB 正常、  +1.2VSB 正常、  内存+1.5VDUAL 正常、 VTT_DDR 0.75V 正常 、+2.5VDDA 正常
+1.8V正常、+1.2V正常 CPU供电1.01V正常 。

测量 PCI  A15脚 0V 不正常  B16脚1.6V 正常     PCI-E   A11脚0V  不正常,A13 A14 脚0.4V  电压正常
打开点位找PWROK 是I/O 发出经电阻上拉直接到南桥的,测量电压也有 ,打值也正常。
PCIRST是南桥发出经电阻到PCI的A15脚   测电阻两端也没电压 ,打值 也正常 。

到这里也没有维修思路了 ,到坛子里搜这种故障 ,看到好多说是I/O边上排阻和南桥边上排阻的 ,有把这些排阻测量一下,有加焊一边 还是一样。
有些是说+2.5VDDA   +1.8V  这个板电压正常 。还看到一个也是全板无复位,说是北桥没复位,北桥挂了 ,我也差一点把这个板子个扔了。
后来查看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说是RTC电路也会引起没复位。

这里开始没有接电源的时候测量过,电池有3V ,晶振两端有电压0.5左右,也没太在意,现在买办法了 想着换个晶振试下
它居然 跑码了  跑马了   了  。

哎  饶了好大一个圈啊  如果是老鸟经验丰富 可能就会先干晶振了 。像我这种菜鸟还要继续努力啊。
在这里可能加不了精   就多加点分吧  。 我要继续努力,实名认证。

网友:
AMD的RTC电路不正常也会引起没复位。。。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谢谢分享,看样子我们非正规部队的还是要经过多实践多动手,才能更快,更准了。

网友:
这个解决问题还是第一次知道 晶振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学习了

网友:
确实没有遇到过32.768引起没复位的,也很难想到上面去

网友A:
32.768 是给南桥提供一个频率  , 南桥发出的复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 是给南桥提供一个频率  , 南桥发出的复位好

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

网友:
经验都是慢慢来的,心急也不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32.768K晶振不仅仅只管开机,他还是桥的基础晶振之一,能触发上电,不代表32.768K晶振就一定正常。

网友:
这个晶振确实容易出问题,之前也遇到过,要是有示波器应该能测出来的

网友:
晶振啊  这个真考虑不到    楼主细心啊

网友:
写的好,给加分,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