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C补点有什么技巧?

楼主(2017-09-25):
苹果基带CPU掉点怎么才能补好,怎样操作才能 有效快速补好点,

一部摔坏的6代 ,同样的 旋风350度 风速100    主CPU拆得非常完美了,基带CPU却掉了几个有用点,超级烦恼的、、、

网友:
                                            快克2008 吗

网友:
可以挖点出来,这就要看你手工了

网友:
主板掉点还可以补,cpu类bga芯片掉点了  还没见过补点的

网友:
芯片补点还真没见过几个,一般都是板子上焊盘掉点,用细丝蜿蜒飞线后绿油固化。

网友:
你这个确实不好补点          这个得找专业的人员来搞并且配合芯片的内部点位

网友:
显微镜都有了....直接补不就得了,接线好像都在圆点的边边上

网友:
只要有显微镜,剩下的就是多练习了。关键是要看清线的走向,是走旁边还是走下层

网友A:
显微镜挖点补,可以上网查杨长顺的视频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微镜挖点补,可以上网查杨长顺的视频学习

看过 他的很多视频,还是没掌握挖点手法,
接线倒是没什么问题了,用风枪,烙铁都可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 他的很多视频,还是没掌握挖点手法,
接线倒是没什么问题了,用风枪,烙铁都可以接

看掉的点挖,有些在第二层的点不能挖,有些可以有些要挖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 他的很多视频,还是没掌握挖点手法,
接线倒是没什么问题了,用风枪,烙铁都可以接

没挖好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