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分享 三星 盖乐世 Note8 拆解 Samsung Galaxy Note 8

楼主(2017-09-26):
Note8的个头这么大,让我们看看里面都装了什么东西:
曲面,6.3" Super AMOLED显示屏,屏幕分辨率为2960 × 1440(521ppi)同时配备了康宁第五代大猩猩玻璃
高通骁龙835处理器 同时配备了6GB 运行内存。
3300 mAh 电池
双镜头,双OIS。 主摄像头为1200 万像素广角镜头,ƒ/ 1.7光圈 副摄像头为1200万像素长焦镜头,光圈为ƒ/ 2.4。
64/128/256GB 可选内置存储空间。支持最大256GB microSD卡扩展。
S pen USB-C 接口 以及耳机接口
IP68 级防尘防水等级
X光线让我们看透了一些相似的布局,光说不拆假把式,准备工具!但,首先先来与Note7 粉丝版做一个快速对比,Note8拥有更大的屏幕,更纤细的边框以及将指纹传感器移到后方-原先的摄像头也不再孤单变成两个了。
这种胶粘,加热-撬起-切割打开的工作程序当然不是我们的最爱了,但是现在我们也轻车熟路了。 撬开手机,我们窥探到了一条细小的指纹传感器线缆。这让打开手机变得充满风险,你不希望你在切割粘合剂的时候把这家伙切断了
使用十字螺丝刀来将中框/NFC天线/PMA和无线充电线圈组合拆掉。
再移除组合中框后,我们移除了底部的扬声器组件,终于可以看见内部真实情况了。
熟悉的元件,不熟悉的位置-电池被死死固定在中心,振动马达移到了右下方。 再见了标准的Note/盖乐世 S 布局。

这是对过去的电池难题的微妙改动,还是只是三星打算让内部看上去整齐?是时候来看看关于电池这一部分了。
与其他近期的三星手机一样,电池蹲在一点点的胶里散发着它的悲伤,但我们很快就会将它解救出来。
一点点的热就可以将胶水软化,但锂电池是易燃易爆物-这里我们用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这是三星SDI制造的电池,容量下降到了12.71 Wh (3300mAh 3.85 V)

与Note7‘s 13.48Wh相比少了6%-当然了容量越大火然的越旺。 配备着安全电池的粉丝版也仅有12.32Wh,所以在这一方面也算是一种提升吧。(当然了,假设他不会着火。)
接下来我们要对主板下手了,以及Note8上众多的摄像头。
如果说我们以前印象最深的手机摄像头数量,新的Note 配备了4颗摄像头。
手机正面,有一个虹膜扫描仪和一个8 00万像素,ƒ/ 1.7光圈的摄像头。
后面,我们能够看到三星的新款双摄:一颗广角一颗长焦镜头,两者均配备OIS。这个系统可以玩出很酷一些功能。
确认是有OIS的。这个魔法图像显示了一群浓密的黑暗形状 - 那些是围绕两个相机镜头的磁铁。 整齐!

让我们看看屏幕下提供强大运算能力的元件吧

我们继续在这部手机上行使我们的拆卸的权力,但一旦在内部,不全都是坏的消息。
USB-C接口,是会经常被磨损的部位,可以通移除子板将其移除。
同时,3.5毫米耳机插孔和完全模块化。 我们发现这些对于高级手机来说至关重要。
所有这一切,加上IP68防水/防尘防护等级,比苹果稍微努力一些。 并不是太寒酸。
前置传感器组件也存在于其自己的独立小板上 - 另一个易于更换的模块!

接下来我们打开S Pen插槽...找到S Pen。额 很明显,但我们就是情不自禁。

Note8的OLED面板已经很受欢迎,有很多优点,但我们更关心如何将它拆下来。
答案是:加热以及你所有有有有有有的撬片。
三星制造了目前智能手机中最好的显示屏,与几个月前刚刚我们看到的S8系列屏幕相比也提升了很大水平。

红框所示为三星S6SY661X (应该是触摸控制)
最后送上全家福

网友A:
楼主天天搬砖也不容易
什么时候写点技术文章?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粉丝

网友:
学习了。。。。。。。三星的还是比较难拆的

网友B:
来点原创的啊这样最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天天搬砖也不容易
什么时候写点技术文章?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粉丝

搬砖也是勤劳致富的一种方法,你认为呢?如果是好的砖,比如这篇文档我认为就是金砖,虽不原创便至少这论坛中我没有看到一篇能这样写的拆机,至少可以带领一群人学习如何来写,如果这篇拆机对群里的人无用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点原创的啊这样最好了

如果你能写出这样的拆机,还来回复个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搬砖也是勤劳致富的一种方法,你认为呢?如果是好的砖,比如这篇文档我认为就是金砖,虽不原创便至少这论 ...

装个采集器,分分钟全部采集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采集器,分分钟全部采集过来。。。

其实大家都是采集器,你采集你老师的,然后再搬出来。只要有用的知识采集贡献给大家,有问题吗?如果连采集都不想弄了,这个网站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了。对知识来说大家都是采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