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高压开关柜老惹事的元器件

楼主(2017-09-26):
  高压开关柜在电力系统发电、输电、配电、电能转换和消耗中起通断、控制或保护等作用,高压柜的组成主要包括高压断路器、高压隔离开关与接地开关、高压负荷开关、高压自动重合与分段器,高压操作机构、高压防爆配电装置和高压开关柜等几大类。
  高压开关柜的组成及元器件

  开关柜的组成:

  开关柜应满足GB3906-1991《3-35 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标准的有关要求,由柜体和断路器二大部分组成,具有架空进出线、电缆进出线、母线联络等功能。

  柜体由壳体、电器元件(包括绝缘件)、各种机构、二次端子及连线等组成。

  1、柜体的材料:
1)冷扎钢板或角钢(用于焊接柜);
2)敷铝锌钢板或镀锌钢板(用于组装柜);
3)不锈钢板(不导磁性);
4)铝板(不导磁性);

  2、柜体的功能单元:
1)主母线室(一般主母线布置按“品”字形或“1”字形两种结构);
2)断路器室;
3)电缆室;
4)继电器和仪表室;
5)柜顶小母线室;
6)二次端子室。

高压开关柜结构图

  高压开关柜内电器元件
  1、柜内常用一次电器元件(主回路设备)常见的有如下设备:

电流互感器简称CT【如:LZZBJ9-10】;
电压互感器简称PT【如:JDZJ-10】;
接地开关【如:JN15-12】;
避雷器(阻容吸收器)【如:HY5WS单相型;TBP、JBP组合型】;
隔离开关【如:GN19-12、GN30-12、GN25-12】;
高压断路器【如:少油型(S)、真空型(Z)、SF6型(L)】;
高压接触器【如: JCZ3-10D/400A型】;
高压熔断器【如:RN2-12、XRNP-12、RN1-12】;
变压器【如:SC(L)系列干变、 S系列油变】;
高压带电显示器【GSN-10Q型】;
绝缘件【如:穿墙套管、触头盒、绝缘子、绝缘热缩(冷缩)护套】;
主母线和分支母线高压电抗器【如串联型:CKSC和起动电机型KSG】;
负荷开关【如:FN26-12(L)、FN16-12(Z)】;
高压单相并联电容器【如:BFF12-30-1】 等等。

高压开关柜组成图

  2、柜内常用的主要二次元件(又称二次设备或辅助设备,是指对一次设备进行监察、控制、测量、调整和保护的低压设备),常见的有如下设备:继电器,电度表,电流表,电压表,功率表,功率因数表,频率表,熔断器,空气开关,转换开关,信号灯,电阻,按钮,微机综合保护装置等等。

  高压开关柜容易出问题的几个元器件
  通常高压开关柜出现问题,往往是其中一个或者几个元器件出现了问题。以下几个元器件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

  1、电缆
  电缆问题一般都是相间短路,即使是单相短路,由于放电时间长,也会慢慢演变为两相或三相短路。这时候需要排查问题点,处理好问题时候才能通电,否则会烧坏更多的设备。

  2、电压互感器
  电压互感器问题通常导致的结果是一次侧熔丝熔断,电压互感器内部发生匝间、层间、相间及一相接地都有可能导致一次侧熔丝熔断。电压互感器二次侧问题时,如果二次侧熔丝选配过大,也容易导致一次侧熔断器烧坏。10kv电源一相接地,另外两相的对地电压会增加为根号三倍,从而导致电流变大,也会烧坏熔丝。

  3、电流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的问题通常是铁芯过热,严重时容易炸裂互感器。电流互感器运行中如果出现过负荷、二次开路或绝缘破坏引发放电,都会造成声音异响,这时候需要分析原因,采取相应措施搞定问题。

  4、避雷器
  避雷器作为保护开关设备的主要元器件要定期检修,通常避雷器问题有磁绝缘破坏或者直接爆炸,避雷器一旦出现问题要及时更换。

  本文来自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