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不显示

楼主(2017-09-26):
接一了台6p,不显示。果断先换新屏测试,发现没背光,强灯下也看不见苹果标志。测量主板显示座各个阻值正常,取了触摸显示ic也没掉点,从苹果6废板取了一个,装上ok!传不上图?什么意思?

网友:
为什么传不上维修图?郁闷了,。。。。。。。。

网友A:
您好,是传的什么格式的图片?

网友B:
领教了,没有灯光也许是 触摸显示ic引起的

网友C:
根据什么可以判断没有灯光是触摸ic引起的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是传的什么格式的图片?

我也不知道,苹果手机拍的,以前都可以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什么可以判断没有灯光是触摸ic引起的 啊?

不是触摸ic ,是显示触摸ic。图纸这样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领教了,没有灯光也许是 触摸显示ic引起的

显示不正常可能是触摸ic。但是这个换的是显示触摸ic。

网友:
是不是图片的格式不支持啊

网友:
就是要上传实物图 但网页不能上传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啊,见都没见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