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30开机不亮急求助

楼主(2017-09-26):
今日收到一台DELL M5030 做完北桥之后开机0.3 0.4 0.2循环跳,急求助

网友:
原始问题是什么  你什么都不说清楚怎么分析

网友:
AMD的   一般桥换的多。  是不是你的温度设高了。  桥坐坏了。

网友:
有可能你的桥坏了,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二级供电没开启的,或者二级供电有短路

网友:
还求助  想好     用我老师的一句话送给你     换机器
什么都不说   还要我们帮你分析    只能是换机器了

网友:
做完桥之后  貌似 不出CPU供电了    拆下来重植吧   重植不行就换吧

网友:
乱拆北桥,难修,换板吧,找X宝,不能动不动就拆北桥

网友:
原机故障是什么就换了北桥,是不是桥没做好呢

网友:
应该是没有焊好,可以重新植球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