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400S 开机10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7-09-26):
联想B4400S  开机10秒自动关机   再开也是10秒自动关机    无论是进系统还是进BIOS设置里都是10秒自动关机     有没有大神遇到      怎么解决      BIOS刷过还是一样        显卡灌黑胶还没加焊           看看大伙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考虑下温控电路,有时温控也会导致掉电

网友:
百分百十秒么

网友:
有没有看看开关呢  肯定不是显卡啦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没修好,没找到问题,哎。

网友B:
开关电压出问题咯!!!!!!

网友:
我有一个外星人 开机四十秒   温控弄过 还是不行

网友:
温控有可能,遇见过几台了...................

网友:
裸机看看  不行就刷BIOS  在不行就是三板斧

网友C:
开关、温控、bios逐个排查一下吧,还没修过这故障呢,楼主搞好分享下!

网友D:
19秒断电的要检查开机按键的电压,按键漏电会这样。

网友:
10秒准确吗
内存不良遇到过这种现象  可以试试
或者开机  波波打下开关   看看
如果开关没问题    那就只有温控了

网友:
bios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所以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是BIOS问题   不过你刷过了  应该BIOS的问题不大

网友:
                 每次都系10秒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秒断电的要检查开机按键的电压,按键漏电会这样。

试过按了开机   立马把开机排线拔掉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下温控电路,有时温控也会导致掉电

好     检测看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温控、bios逐个排查一下吧,还没修过这故障呢,楼主搞好分享下!

好的      感谢你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压出问题咯!!!!!!

检测     试试     谢谢提醒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希望楼主能够解决,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