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92w 电源板响

楼主(2017-09-26):
  fp92w电源板滋滋响  一开机就响  图像什么都正常 变压器换过高压换过 求助

网友A:
滤波大电容换过没有????????????????

网友B:
高压部分的高压器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部分的高压器换下试试

?????????????????、换了不好使  还有什么办法吗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大电容换过没有????????????????

那个滤波大电容   电圆口 边上  还是变压器边上的

网友:
开关电源响,这个问题讨论过多次了,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

网友:
431周围元件查看一下,小电容失效会引起异响

网友:
电容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换电容试试  换电容试试 换电容试试

网友:
电源响,高压条  就是灯管都能嗡嗡响,要先找准地方。

网友:
这种一般是电容响的,或者开关电源

网友:
一般都是300V 滤波电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