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7437 EC旁边电阻是有还是没有的

楼主(2017-09-26):
求助,DELL7437 EC旁边电阻是有还是没有的,现在机器电池不能用,无法开机也待机不了,是二修机

网友:
没遇到这个板子暂时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A:
楼主可以搜索点位或图纸来认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搜索点位或图纸来认证

没有电位图,论坛有一个打开是空的,马云家也没找到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没有遇到这个板子 爱莫能助

网友:
没搞过这机器不知道、、、、、、、、、、、、、、、、、、、、、、、、、、

网友:
找不到图纸点位的  只有先上个电阻看看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吗。上上去试试,烧了在修...................

网友:
下载一个图纸和点位不就清楚了,在线等几率不大

网友:
目前没修到这个机器 帮不到你

网友:
既然连待机都没有,就测一下两点是否有电压,然后装一个试试,

网友:
大概量量两端都去哪了       或者量量两端有没有电   有电就随便给上上一个

网友:
图纸也没有吗     板号多少

网友:
修                好了                            吗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没的话我明天去店里看看和我的一样不 我好像换下一片戴尔的板子 不知道一样不

网友:
希望有一样的在修的 帮你看看

或者根据经验上一个试试

网友:
没有原理图可以找找某宝上卖主板的付费拍几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