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v460拆机

楼主(2017-09-26):
客户过来说电脑开不了机,上可调电源,待机0.335,估计是通病铁盒子的问题,报好价,叫客户留机,准备拆机,下电池,把后壳螺丝都卸了,光驱网卡硬盘都拿下来,接着就是c壳了,把键盘压条拆下,键盘上有颗小螺丝的,c壳上面就3个螺丝,都卸了就好,c壳跟d壳主要还是塑料撬棒分离就好了
开不了机

网友:
机器 修好了 还是拆机教程 没有看明白 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个机子好拆啊

网友:
一般优先 考虑铁壳子

网友:
拆下来就好了的吧?

网友:
这款机是不是有铁mos管,通病,你是清灰吗

网友:
我有个5a短路,铁mos管换了,还是5a,还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专家有维修教程吗,我也想学学啊。

网友:
楼主这待机电流这么大 不知道楼主修的是不触发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发拆机教程最好是写的清楚点 做到教程的标准

网友:
这种机子好容易点电容短路不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