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开机密码忘记,保里面的资料怎么办

楼主(2017-09-26):
一般开机密码忘记了,客户已经试了 N 次 ;估计是记不起来了。 但是他 知道 appleid 和 密码, 刷机 当然可以继续使用这台手机,但是 里面的 资料就没有了。
怎么办?  开机密码  登录icloud 能清除吗?

网友A:
几的系统几位的密码?系统版本低密码4位的可以找解锁神器试试。不行话,资料保不了的。不行找FBI试试,上次不是解囚犯的手机花了100多W美金解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的系统几位的密码?系统版本低密码4位的可以找解锁神器试试。不行话,资料保不了的。不行找FBI试试,上次 ...

哈哈也是啊,FBI或者CIA都有这样的神人。

网友:
知道ID密码,不知道开机密码,这个问题不知道苹果官方能不能帮忙

网友:
这评论亮了。。。。。。。。。。。。。。。。。

网友B:
解锁神器?还有这好东西?在哪里找啊?

网友:
还是叫客户慢慢想下密码吧,刷机保不了资料!

网友:
去官方售后看看可以解不  要保资料刷机肯定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锁神器?还有这好东西?在哪里找啊?

楼上说了,FBI或者CIA都有,有需求可以联系下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 我之前也遇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