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5

楼主(2017-09-26):
无限dfu模式……连电脑不出序列号!刷机不出进度条……没有报错。硬盘好像是动过的!求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A:
估计硬盘到CPU断线了吧,打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硬盘到CPU断线了吧,打值看看。

没有阻值表参考……掉了一个有用点刚补好!等下吹上去看看

网友:
上家维修简单飞线不成功……重飞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