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刷机报错-1

楼主(2017-09-26):
5s刷机报错-1  每次走到百分之99就卡了 连续多刷几次才能过。这是什么问题啊?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把基带码片程序读出来,修复下。在换个码片把程序写里边在刷。试试吧

网友:
5S的码片容易读正常。写不行。换个码片吧

网友:
基带码片拆下来看看,应该挺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