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大的风嘴

楼主(2017-09-26):
看看这是用的多大的风嘴啊

网友:
小点好,太大不行,容易出问题小点好,太大不行,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烙铁不行吗,试试看,用烙铁不行吗,试试看,

xwxfx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搞大芯片,也可以把风嘴拆下来。那样风口最大,受热更均匀。
要学会多动手,多试验,多思考。

网友:
手机板子 最好是用小点的 不然会吹掉其他元件

网友A:
是用的多大的风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多大的风嘴啊

                                 8mm

网友:
好久没修过大芯片了  小嘴局域加热就行

网友:
根据待拆东西的大小来选,大小越接近越好,温度和风力要调到合适,不然就悲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