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71 E5-531 USB 小板特愿意坏 那个大神解决了说下

楼主(2017-09-26):
E5-571  E5-531    USB 小板   修过几台 都是小板坏  板上东西都换过 还是没解决 有哪位大神修复此通病的 求告知

图片总是上传不上 不知道这次可以不

网友:
供电都有 就是信号不对  都是更 换下板才修复的

网友:
这个小板看着也没几个零件呀,怎么这么难搞呢

网友:
断开接线行不行。是供电还是什么啊

网友A:
哥们   USB在修不了     还是改行吧   这行不适合你

网友:
                         usb在37页                           拿走不谢

chinafix.com.cn迅维网_E431 E531 VILE1_VILE2_NM-A043, NM-A044 NM-A041_1107b.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   USB在修不了     还是改行吧   这行不适合你

我觉得我也应该改行,维修挺累赚不了多钱,还是当老板赚的多

网友:
能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大多数都是通用的

网友:
我觉得我也应该改行,维修挺累赚不了多钱,还是当老板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