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磐正IH61ME-Q7 REV:1.0图纸

楼主(2017-09-26):
触发掉电,触发瞬间测CPU供电0.36v,刷BIOS无效,扒CPU 12v无效,可能是缺什么。

*已经修复。没有图纸,又是瞬间掉电,真不好弄。走了些“三斧”弯路。最后把1.05v的uP1514Q和它7脚的两三极管换后,不掉电,跑码,进系统运行正常。

网友A:
磐正这板子是映泰代工,你对比下有没有和映泰相类似的板子。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磐正这板子是映泰代工,你对比下有没有和映泰相类似的板子。参考下。

我觉得是+V_VCCSA不正常,但没图纸,不敢乱动。

网友:
谢谢,新手学习,

资安通 -2 -2 我问题没解决,你学到了什么?

网友:
这种板子的图纸   基本找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V_VCCSA不正常,但没图纸,不敢乱动。

VCCSA系统代理供电是多少V?一般都是LM324+MOS这样的运放电路来作为输出的,你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