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2a55m-vg3官方分离bios,亲自测试完美亮机

楼主(2017-09-26):
fm2a55m-vg3官方分离bios(官方固件没有可以直接刷的bios,所以分离出来),亲自测试完美亮机,解决卡log,诊断卡卡99的问题

网友:
这个BIOS好像不好找,先收藏吧需要在下载啊

网友A:
华硕的官方可以下载   不是不好找就是看你会不会分离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官方可以下载   不是不好找就是看你会不会分离bios

这是华擎,不是华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官方可以下载   不是不好找就是看你会不会分离bios

华擎及华硕我都会自己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华擎,不是华硕................

看错了   没注意看啊  一看板号我就以为是华硕

网友:
厉害 好好 应该学习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