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OX AA75MC-Q5不显

楼主(2017-09-26):
能通电,电压都正常,不报警,找不到图纸,只有乱测了哈,测到下图左上那个三极管时G极1.2V,D极2.5V,S极0.2V,不正常,换之OK。

网友:
管子导通不够?

网友:
三极管没有G极啊,MOS管才有,你说的是E,B,C极吧。

网友:
台式机现在修的很少,说实话遇见台式机维修真没有思路,学习一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查到这个管子的   具体思路也不说下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哪个啊,三极管g,s,d级都出来了。。。

网友A:
此贴无意义  检测过程没有  最后的故障部位也没指出

网友:
学习了 没图纸的台式机真的不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贴无意义  检测过程没有  最后的故障部位也没指出

明显我贴子上已说明,第一、检测过程:没图纸只能乱测了。每一个小三极管一个一个测,根据三个脚的电压,按管子的开通状态判断是好是坏,因为主板上的三极管一般都是开关作用的。第二、故障部位也已指出:那四个管子其中左上角的那个坏了,而且看上面的焊油也看得出来修的那里。你是专职版主,不会是象新手一样要别人写得现在一样详细才看得懂吧?其它没职位的坛友说什么我不会回,只是你是版主说这话就有些欠妥了,大版主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我贴子上已说明,第一、检测过程:没图纸只能乱测了。每一个小三极管一个一个测,根据三个脚的电压, ...

你说我应该能看懂  这没毛病  但是贴子发出来不是光给我看的吧   要考虑一下小白 新手  这些阅读者的感受  你觉得呢

网友:
说实话我看到都没什么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