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短路 维修

楼主(2017-09-26):
n4110,拆机裸板后,肉眼观察不出那个19v电容短路.直接使用烧鸡法,7.2v 2a  接上电容.
摸出显卡管子旁边电容发烫,拆除还是,短路,就继续把管子全拆
我就有点懵逼了,我就想不会是背面的电容短路吧,拆除ok
认为这次我真的太过大意了,发帖也是为了告诫自己,这种错误不能再犯了
小小白第一次发帖,高手勿喷

网友:
我也出现过

网友:
真的是太过大意了............

网友A:
7.2v  小伙你是真敢干    烧机从来没超过3v

网友:
还有拆管子是什么意思      就算知道是大短  也要打下阻值  看有没有电感与公共电短路的阻值一样
如果有   那才拆管子   没有的话   就烧机找电容

网友:
维修思路   维修思路   维修思路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看好了是思路    不是蛮干

网友:
7.2V烧鸡 不愧是新手    送你2个字 牛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2v  小伙你是真敢干    烧机从来没超过3v

可是我都是用的7.2v2a,然后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都是用的7.2v2a,然后修好了..........................

我接了一次三v完全没反应啊,电容也不发烫,就直接7v了,7v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