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G480 不触发

楼主(2017-09-26):
有一台联想 G480 板号,LA4858  11252-1 ,故障,不触发,插电瞬间待机,2秒后待机无,0.000,按开关后0.001,有3 5V,不上电,BIOS刷过,后来发现,只有加热一下1225C就能上电显示,芯片换了,还是冷了就不触发,把芯片周边的电容电阻换了个遍,故障依旧,NN的,最后换了电感后面的220电容,OK了,如果有示波器的大师就能秒杀了,换好后还是插电瞬间有 3 5V,然后0.000,但是按开关能上电显示的,都不知道3 5V是触发前还是触发后有的,反正弄好,希望能给大家电启发,少走弯路,秒杀

网友:
这种肯定是触发之后才有的

网友:
通电有立马关闭待机,然后等待PWRBTN 信号 再次开启

网友:
蛮好的  我看看先。学习了。    谢谢了。

网友:
都是瞬间有3  5v    然后等ec   然后再开启3  5vpwm供电

网友:
3  5V  插电出来一下   作为检测用  检测正常后  就关闭  然后等待触发后再次出来

网友(2019-06-10):
用电源接电,出来 3 5V然后回零,这个是正常的呀,以前修过一个,也是折磨了很 久

网友(2025-03-23):
有示波器也不一定测得出来,很多电容问题示波器测试是正常的并没有滤波不良待情况,需要电桥等专业设备测试。

网友:
好多年前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