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灌水区高手们,RT809F刷thinkpad 密码芯片问题

楼主(2017-09-26):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论坛的各位高手们
1、看 rt809f教程,帖子内容说:把密码芯片上的,SDA、SCL、GND三根线飞到编程器的I2C扩展口上的,连接好以后,笔记本主板开机(记得先拆掉内存),然后打开RT809F软件,输入IBM_PASS #ISP ,操作。就可以自动显示出 bios密码,还能读写密码芯片文件。我按照这个步骤去操作,发现,只要有密码的都不能正常读取成功,提示密码过长,清除再读。

2、当我清除了bios密码后,再去用 rt809f 自检状态下去擦写密码芯片,为啥我擦写后,发现还是原来的密码文件,而编程器提示擦写成功。
机型:thinkpad t61  密码芯片NXP P24S08

RT809f 到底能不能自检状态下去刷密码芯片呢???
各路高手给小白释一下云雾,搞得很头晕了,不知道所以了。

网友A:
直接换一个 24S08 芯片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一个 24S08 芯片刷写。。

换一个芯片在线刷可以吗? 拆芯片刷,就是可以的

网友B:
直接拆掉芯片,直接读,在删除BIOS的密码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掉芯片,直接读,在删除BIOS的密码区就可以了。

不知道怎么的,这编程器只有要有bios密码,拆不拆芯片都读不出,都是溢出。无法正常读取

网友B:
不可能,我都解过好些个,也是809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我都解过好些个,也是809系列。

高手,你QQ多少,你也是用809f的,可以多多请教,我读文件发你看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