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开机电流1.2A无显,黑屏

楼主(2017-09-26):
根据大家的意见,先换了个CPU 试机,一样无显刷了BIOS一样无显,这台机子主板号是 LA-4111P

AMD芯片

应该是北桥有问题,北桥集显的。

用热风枪(无BGA)加热北桥 50秒,然后用力压了60秒,放开

再试试通电,电流上来了 正常亮屏,那个兴奋呀,不用说了,以为拾到钱了,

用U盘启动进PE 没问题。开多久都没事(不会自动掉电)
装上硬盘装系统 正常GHOS完,机子重启后,在装设备驱动时自动掉电。换了N个系统来装,都一样在GHOST完,重启安装设备驱动时掉电

试了试DOS下,开机永远不掉电,
这就怪了,以为是硬盘问题,换了一个装系统,一样的掉电

这下朦B了,,,各位高手指点一下。。。。CPU也换过了

网友:
查查供电吧,  cpu供电重点查查。

网友:
amd ql62的核心电压是多少?我量了一下CPU供电在 1V左右 0.95--1.1

网友:
在 做下桥吧  用BGA  可能还有点虚焊

网友:
我的遇见一台不过我的是内屏黑屏,换了显卡了还是一样,郁闷了

网友:
这个CQ40 42是显卡通病

网友:
同样的问题,没有修好,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原来不亮是显卡通病。。加焊后。。现在亮了,会掉电, CPU供电也算正常。。。有一点朦,目前直接装WIN10 看看行不。。竟然不掉电了

网友:
装WIN10后,测试了一天竟然 不会掉电了。。。。真是。。

网友A:
热风枪加热北桥能和BGA加焊一样么?如果真一样,那BGA没有生产的必要啊,反正热风枪就能加焊,楼主还是老实用BGA加焊下吧。一般热风枪吹仅仅来研判到底是不是北桥虚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加热北桥能和BGA加焊一样么?如果真一样,那BGA没有生产的必要啊,反正热风枪就能加焊,楼主还是老实 ...

谢谢提醒,我知道这是不稳妥的,要用BGA才稳,。可是手上没有,只好先将就让客户用着,有问题了还可以找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我知道这是不稳妥的,要用BGA才稳,。可是手上没有,只好先将就让客户用着,有问题了还可以找 ...

如果真要一直干维修,BGA是需要用的。本子,主板,显卡,各种易虚焊的故障,都离不开BG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要一直干维修,BGA是需要用的。本子,主板,显卡,各种易虚焊的故障,都离不开BGA。

谢谢,我是一定会买的,只是现在资金还没到位,做维修二个月了,才赚了1000多哈哈,这个台子要80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是一定会买的,只是现在资金还没到位,做维修二个月了,才赚了1000多哈哈,这个台子要8000

不用买这么贵的,买个4000左右的就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买这么贵的,买个4000左右的就足够了。

有啥好牌子推荐?听说迅维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啥好牌子推荐?听说迅维的不错

是啊,迅维的确实很不错,我用过迅维2个产品,第一个是CF260,感觉就已经很好用,满足大部分笔记本主板,台式机主板,显卡的维修加焊更换。后来换了个更好的CF360T,温控曲线设定更加智能。当然价格也更贵

网友:
换桥片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