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70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9-26):
早上接到一台同行拿来的联想笔记本,说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 发现 待机直接有0.2A,按下开关居然可以触发到1.3A,只是不显示,心想这么高的待机居然还能触发,也没管这么多,直接拆机.

一拆开就看到了问题,贴纸直接被烫了个洞,看来又是铁壳管子导致的

二话不说,取下铁管后发现,焊盘已经烧了个洞,黑乎乎的.

查看图纸,发现是CPU这一块的供电,心想不会CPU也挂了吧

也不管这么多了,没有这种铁壳的管子,直接改一个吧,改好后的图

为了保险,打了下公共点阻值, 450正常.通电试直接亮机,好在CPU没挂.至于屏幕亮线,就不管它了.

网友:
这个坏太多了 和b460一个板子。。。。

网友A:
你运气好,我遇见 几台都是CPU坏。。同行放弃维修,我 结果白修主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好,我遇见 几台都是CPU坏。。同行放弃维修,我 结果白修主板了

哈哈哈 是的  我一开始 也以为  CPU 保不住了  谁知道居然没坏

网友C:
我碰见的cpu坏都 是,进系统花屏..以为能点亮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见的cpu坏都 是,进系统花屏..以为能点亮就ok??

拍的时候  的确是没进系统  刚刚进了  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碰见的cpu坏都 是,进系统花屏..以为能点亮就ok??

对  高兴的认为没坏CPU  进系统一看,满屏雪花。。

网友E:
这是晶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  高兴的认为没坏CPU  进系统一看,满屏雪花。。

别开玩笑了.客户都拿走了,只不过是运气好吧,这种事情又不是绝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是晶振吧????????????

这是上管 并不是   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开玩笑了.客户都拿走了,只不过是运气好吧,这种事情又不是绝对的

对啊,你运气不错,我修的几个都烧了CPU,进系统雪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上管 并不是   晶振

奥,学习了,我还以为是晶振。。。。。。。。。。

网友:
小铁管的构造知道GDS极就行了
还是挺不错的额

网友:
坏了一只小乌龟壳,运气不错,捡钱的节奏

网友:
找这个铁壳管子并不难吧,谁还没有几十片料板呀,这看着多不舒服

网友:
这样改稳定吗楼主没有拷机几个小时吗?

网友:
这种金属的MOS管,就是容易坏·······················

网友:
啧啧  还好没坏cpu   不然客户不会修的 这个cpu不便宜

网友F:
这个CPU的命挺大的  竟然没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CPU的命挺大的  竟然没挂

是啊  运气不错.    一开始我都以为 CPU肯定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是的  我一开始 也以为  CPU 保不住了  谁知道居然没坏

就是看人品了  上管开路还好 要是短了 cpu基本是挂了  很多人都会放弃维修

网友:
还是你运气好,碰到两部都是管坏了CPU也坏了,CPU可以开机就是屏幕上有很多小黑点,只有换了。

网友:
CPU还活着  概率很小的  大多数都坏掉了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麻烦问一下那铁壳了是什么东西?是MOS管吗?

网友:
cpu也不贵  跟客户说一下 还是可以说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麻烦问一下那铁壳了是什么东西?是MOS管吗?

是的  是铁壳的  mos管

网友:
这个管子是不是在主板上量不出来  只能拆下来量  我刚好遇到一台这个机器  开始开机不亮掉电  现在又不显示 不知道哪儿问题

网友:
楼主运气太好了,这种铁壳mos管烧成这样的,cpu还能保住

网友:
还好 u 没有坏  运气好的

网友:
这种铁壳子MOS管生产之前都不测试的吗,坏了好多好多

网友:
改MOS管 还是可行的而且稳定

网友:
只换了上管跟驱动芯片,下管不换吗?虽然没坏,可是还是一起换了稳定

网友:
楼主是没装上管吗??? 怎么改的???

网友:
测试CPU怀没坏最好进系统

网友:
这个cpu不便宜                                      还好没坏cpu

网友:
460 470这几款的铁壳都爱出问题,太垃圾了

网友:
                  这机器好容易烧CPU。

网友:
CPU没挂就好,,,,,,,,,,,,,,,,,,,,

网友:
铁皮管经常引起坏》》》》》》》》

网友:
这机子我修的CPU都坏了,运气不好

网友:
v470铁壳管子坏的几率挺大的…………

网友:
我遇见 几台都是CPU坏。。..你运气好

网友:
厉害了 ,d极接电容,s极接下管 然后控制极飞主板焊点上

网友:
确实,这不就是捡钱的节奏嘛

网友:
啥呀看不见呀 头一次厉害还厉害

网友(2017-10-27):
这个也算是V470的通病了,我修的也没坏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