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电阻阻值多少

楼主(2017-09-26):
是不是18m  欧姆

网友:
这个反过来看  47什么的 。。。

网友:
反过来看 像是 0.47  黄 紫  银 金

网友:
这个你用色环电阻计算器算一下就好了 大家要是有人说错了多不好

网友:
这是电感,可能是0.47uh,具体可以问问淘宝卖家具体多大uh,功率多大之一w。
非说电阻的话,基本0.01左右接近0。不可用电阻替换

网友A(2017-11-05):
0.47欧姆的电阻---可能性大,

电感的可能性小-----1.其外观所涂装的颜色不是标准的深绿色,
                           2.电感的误差最常见的是正负5%,很少有正负1%的误差

网友(2017-12-06):
引用 网友A:
0.47欧姆的电阻---可能性大,

电感的可能性小-----1.其外观所涂装的颜色不是标准的深绿色,

你的判断真准确,向你学习。。。

网友:
这是电感!哥们不是电阻!!!!!!!!

网友:
坏了吗?没坏的话,用表测一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