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2不跑码

楼主(2017-09-26):
裸板电流上到0.25A没跳变,换过内存一样,各大电感电压都出来了,我以为BIOS问题,刷过一样,看到板载U有点慌啊,不知道是不是U坏了,在论坛搜了好多类似的情况都没解决的

网友:
板载U坏得挺多的,看看CPU_RST有了吗。

网友:
电流偏低吧,看有没有图纸查复位有没有出来,示波器抓下有没有读BIOS

网友:
电流太低了     应该是CPU都没过    还是却条件
是进水了   还是用着用着坏的
拆机时  散热口脏吗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干U 不进水很少有自然坏的,先查查外围条件吧,按照时序来、

网友:
缺少集显电压  图纸呢  示波器抓下波  跑下图

网友:
估计    缺少条件  , 电流有点低

网友:
集成CPU坏的比较多 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供电是不是全出来,查查复位,内存有没有过。

网友:
这个电流太低了   电压全出来了 就查PG好信号

网友:
你在接下来查一下pg和复位有没有

网友:
pg和复位出没。。。。。。。。。。

网友:
我估计这个机器图纸和点位都没有  我也有一台  不出cpu供电   放弃想换板子  然后主板1600

网友:
个人感觉板载U就是个错误的设计,容易虚焊不说,维修还很麻烦

网友A:
现在的这种机器。U出问题的多 。CPU参与开机

网友:
会不会虚焊了,没法的情况下加焊试试,0.25本身就没过u

网友:
0.25V说明过IO,电感电压都正常,刷BIOS无果,应该是显卡到CPU这段线路有问题,或CPU本身虚焊和周围小电容电阻故障,或CPU损坏

网友:
估计是CPU缺电压 板载U也很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这种机器。U出问题的多 。CPU参与开机
请问什么机器开机不需要cpu 我去买

网友:
U的阻质是多少

网友:
根据经验。。。如果不是进水的。。CPU坏了

网友:
CPU参与开机,我接过一台DELL的,加焊好了,运气好啊

网友:
大多数都是u坏 了 可怜 没得修了

网友:
先查查外围条件吧,按照时序来、CPU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楼主维修好了吗?说说。。。。。。。。。

网友:
先刷个bios 然后找图纸 测个个新号啊

网友:
CPU 不是进水,自然损坏的确实不多,即便损坏也是待机电压偏高,或者USB烧过去的,一般都是不加电,无显示的仔细检查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