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不触发(多故障)

楼主(2017-09-26):
故障点一:待机偏高0.16摸待机芯片发烫 测量线性3.3V对地短路 拆掉芯片还是一样 烧机发现是EC短 换EC解决

故障点二:上电电流0.5 没跳变
测量小电压发现 Q535 1.5V 没过来 G级 0V 测量R737一端12V正常  Q533 G级3.3正常 干掉Q534 解决

故障点三: 电流0.6左右 还是不亮
测量桥上的电容发现 有个电容是短的 客户描述说 只是插个U盘就坏了 怀疑桥有问题 换了还是一样 HM55
没办法 只能烧机 发现APL5536发热 拆掉不短 手里没有芯片 找到台式机主板上相似的芯片 FP6137E 代换成功

网友:
                    图纸是R480参考  基本一样

网友A:
二修的吗,怎么这么多问题。。。

网友:
这个就得一个故障一个故障的修呀,还得有思路 。学习了。

网友:
哪有那么多故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修的吗,怎么这么多问题。。。

              不是 修好了 硬盘也是坏的 晕死

网友:
           三星的板子头疼的很。。

网友B:
楼主你更换那个apl5336 这个芯片是以前有更换过还是直接看外观差不多就更换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新手很容易看懂。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图纸能不能分享呢加个图纸更完美了

网友C:
楼主,笔记本的芯片可以跟台式机的芯片代换的吗?

网友D:
三星的修起 这么恼火  要是我就叫客户换版了 还能多赚点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一修机一般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二修机问题就多了

网友E:
这个机器  这么多故障   修好了  能收上价吗  这机器不值什么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的修起 这么恼火  要是我就叫客户换版了 还能多赚点

机器都不值多少钱 你换板 客户一般都不会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更换那个apl5336 这个芯片是以前有更换过还是直接看外观差不多就更换的

               没换过 我看论坛里有这样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笔记本的芯片可以跟台式机的芯片代换的吗?

                     对 芯片引脚定义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  这么多故障   修好了  能收上价吗  这机器不值什么钱了

修好了 为什么不能收上价呢???

网友:
这上家也是修了很多地方哦

网友:
这么多问题,估计报高了客户不修,低了有不想修

网友F:
楼主这技术  真牛  不过价钱能报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技术  真牛  不过价钱能报上去吗?

           难道不是先报价 再修吗

网友:
多故障的最蛋疼了。修完一个接一个。。。。。。

网友:
这么多故障 楼主收多少钱啊????

网友G:
这种问题起码 200以上

网友:
好专业的电路图分析,看得蒙蒙的。。。。。

网友:
加分了,楼主修这机器真是一波三折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起码 200以上

一开始已经报完价了 不好再改价了

网友:
这个笔记本真是坏的太多了。楼主高技术。

网友:
要是我估计换主板了   HM55平台的用户也舍不得花钱修了

网友:
三星的机器最难修了。学习了楼主厉害

网友:
机器都不值多少钱 你换板 客户一般都不接受

网友:
三星的板子 喜欢用5336 的管子  基本用再1.5V内存供电   1.8V 供电等,省钱省布料,一出问题 就烧一堆

网友:
问题好多这机器,感觉像是二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