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1N格式化硬盘开机进入BIOS

楼主(2017-09-26):
求大神在线帮忙什么问题,头回遇到这样的,难哦难哦,安装版GHOST版都开机直接进入BIOS界面

网友A:
uefi改了吗,,,,,,,,,,,,,,,,,

网友B:
有UEFI的选择吗,改成LEG开头的,还有有WINDOWS8的那个选择换成CSM类的

网友C:
百度一下BIOS里面怎么改的  如果都改好了 还是这样  可能硬盘坏了

网友D:
你先改一下硬盘模式试试看,如果不行应该是硬盘问题了

网友E:
注意下BIOS引导模式和硬盘模式,如果你想装传统GHOST,那么引导必须是Legacy模式,另外硬盘也得是MBR分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注意下BIOS引导模式和硬盘模式,如果你想装传统GHOST,那么引导必须是Legacy模式,另外硬盘也得是MBR分区。

已经搞定了,用IT天空PE,EFI安装WIN10安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改一下硬盘模式试试看,如果不行应该是硬盘问题了

已经搞定了,用IT天空PE,EFI安装WIN10安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BIOS里面怎么改的  如果都改好了 还是这样  可能硬盘坏了

已经搞定了,用IT天空PE,EFI安装WIN10安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UEFI的选择吗,改成LEG开头的,还有有WINDOWS8的那个选择换成CSM类的

已经搞定了,用IT天空PE,EFI安装WIN10安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uefi改了吗,,,,,,,,,,,,,,,,,

已经搞定了,用IT天空PE,EFI安装WIN10安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搞定了,用IT天空PE,EFI安装WIN10安装版

这样也行,至少是UEFI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搞定了,用IT天空PE,EFI安装WIN10安装版

好的,能搞好就行,不管使用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