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指点下。这个插屏线,会短路。屏线路,没有明显异常。

楼主(2017-09-26):
朋友们,指点下。这个插屏线,会短路。电流上到2A.屏线没有民线的问题,我全部剥开。
+3vs短路。不插屏线,正常。
我没接屏。
这种情况,各位有没遇到过。发屏线,来不及。。。

网友A:
这不很明显屏电路短路了吗?号被别人拿来用了?都工程师了

网友:
你屏幕有问题          ,

网友B:
线没问题  就逻辑板有问题了呗  这么简单还用问

网友:
师傅说的这个现象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C:
如果确定排线没有问题那就是你的屏幕有问题了哦

网友D:
既然你说屏线没问题,那么不接屏的情况下,屏线接在主板上有短路情况吗,如果没有,但是一旦接屏以后就短路。我想做维修的都知道是什么问题。如果这都要来确定下,这是对自己有多么的不信任?

网友(点评):
“自信啊”呵呵。。。。。3Q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很明显屏电路短路了吗?号被别人拿来用了?都工程师了

这里是讨论问题的,我都说了。不插屏线,ok的。供电都正常。
插屏线,会有短路。+3v被拉低。
原因是插屏线。。。
你说维修的级别不是跑题太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没问题  就逻辑板有问题了呗  这么简单还用问

呵呵,我好奇的是,电路板的供电也ok。就插屏线会短路。屏幕没接。

所以捏,在木有代换的情况,我就不知道鸟。。。看不出明显屏线的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定排线没有问题那就是你的屏幕有问题了哦

亲,空载的。。。只是插屏线。。。没接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说屏线没问题,那么不接屏的情况下,屏线接在主板上有短路情况吗,如果没有,但是一旦接屏以后就短路 ...

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我常常对自己说,你确定的问题,就不要再重复。无奈,我给人打工。发货都麻烦的那种。想洒脱,也木有办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我常常对自己说,你确定的问题,就不要再重复。无奈,我给人打工。发货都麻烦的那种。 ...

工作环境你不能要求,有要求要么老板帮你改造,要么就是你自己离职。如果不能离职,老板有不能帮你改造,那你只能去适应,但是思维是自己的,你不能因为周围而去影响到自己。这是大忌。

网友(点评):
以前就看到写cpu供电的检修,觉得字字珠玑。我特意反复看了好几遍。没想到这次看到你的回复,心境也很开阔。让人神往啊。呵呵,还好还好啦。我心态OK。

网友:
:daxiao:修的很好,有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亲,空载的。。。只是插屏线。。。没接别的。

那就换排线吧,这种问题不要过于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