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装不了系统 总是蓝屏 换了内存和硬盘 还是不行

楼主(2017-09-26):
装不了系统 总是蓝屏 换了内存和硬盘 还是不行装不了系统 总是蓝屏 换了内存和硬盘 还是不行

网友:
你装什么系统?现在的电脑很多要在BIOS改硬盘格式的

网友:
什么 系统代码多少 说清楚一些

网友:
主板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 没法跟你分析啊 代码?什么系统?本本是什么时候的

网友:
蓝屏现象多了,你都不看代码么?

网友:
换电源试试啊,或者主板:)

网友:
蓝屏代码什么                可能硬件问题   显卡之类的

网友:
说话说半句,分析不了{:4_123:

网友:
试试能不能进pe。pe都进不来就是CPU、挂了

网友:
看蓝屏代码 百度一下

网友:
这个吗 你说的太笼统 那么也只能笼统的回答  主板 电源 光驱 CPU 显卡 内存 硬盘 包括鼠标键盘 都有可能

网友:
按你说的该换的都换了  那你就换主板被 替换法是电脑维修的基础

网友:
进PE只要不蓝屏,换个系统镜像试试。

网友:
换CPU试试呢,不知道是什么蓝屏代码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装完系统正常,关机就蓝屏,也是换了硬盘内存显卡故障依旧,用着不耽误事,关机就蓝屏,最终判定是主板坏

网友:
具体点
键盘也会导致蓝屏
主板更会影响

网友:
你这不扯淡吗?就说装系统蓝屏,谁知道怎么回事!扔了重新配吧!

网友:
代码多少???换主板试下

网友:
楼主,你描述清楚点行吗?????????????

网友:
内存硬盘都换了  ?就差主板和电源了  ,  都费半天劲了   , 就多麻烦一下 把主板换了 就解决问题了,三板斧都用两个了  就差一个了

网友:
发求助最好把主板图片和型号 说清楚大家也好参考的帮你分析一下,  你这什么都没有,我们只能推测了

网友:
现在显卡蓝屏的也很多。有没有试过

网友:
系统代码多少

网友:
我感觉 桥,显卡,bios 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你说这情况太笼统

网友:
bios  里面  看下

网友:
以蓝屏代码为基准 任意替换测试一时难弄清哪个部件故障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没改好啊。

网友:
型号多少?,????????????????????????????????

网友:
上次修一个是AMD的主板,CPU虚焊了会导致蓝屏。

网友:
换硬盘试试啊1111111112222222222222222

网友:
蓝屏是报多少的错,是不是硬盘模式没有改呢

网友:
主板可能有问题,其他的都换完了,只有主板问题了

网友:
说的太笼统 那么也只能笼统的回答  主板 电源 光驱 CPU 显卡 内存 硬盘

网友:
你这不扯淡吗?就说装系统蓝屏,谁知道怎么回事!扔了重新配吧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