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

楼主(2017-09-26):
联想S405开机不显,版号9001P
开机电流1.0A全部电压都出来了 ,有谁修过这故障啊 ,求救啊

网友:
外接过了吗?外接不行刷个bios试试看,上次有台机也是这种情况,刷bios后亮机

网友:
AMD 的集成 主板?  先刷个BIOS 不行 你只有干CPU了,我上次修过一台 直接干CPU 搞定

网友:
看看复位出来了没?内存过了没?

网友:
跑码了吗        内存复位出了吗
你什么都不说
没办法帮你

网友:
全部电压都出来了就看一下过没过内存,过了就刷bios,不行就干桥

网友:
这个电流  应该不过内存   先刷BIOS   不行再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