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540 南桥背面图腐蚀了几个零件不晓得是电阻电容点位图更好感谢

楼主(2017-09-26):
求助联想E540 南桥背面图腐蚀了几个零件不晓得是电阻电容点位图更好感谢

网友:
没得任何标号                    有图纸都没用 南桥背面高清图也行版号NM-A161

网友:
这种板子   估计只有图纸   点位没见过   还是看看谁手里有板  帮你拍一下吧

网友A:
希望有在修一样的板子的帮你拍照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有在修一样的板子的帮你拍照下

感谢 E540这种板子最老火就是没得位置号 电阻电容都不晓得 也不晓得是什么型号 本来是可以开机的 好的刷了腐蚀零件不能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