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与到一个怪物 有那位搞过 识货的进来叨叨两句

楼主(2017-09-26):
识货的进来叨叨两句

网友:
这也不知道是个山寨货还是进口货 开关都正常 屏幕上一会显示RGB    一会显示DVI

网友:
接上信号试试,是不是按键漏电导致信号源自动切换

网友:
棒子的?
按键板  拆了   把按键挑开   拿酒精擦擦  刀片刮刮
遇到很多

网友:
没见过  啥玩意 没见过  啥玩意 没见过  啥玩意

网友:
泊来品(洋垃圾)
不要太费心
没资料的啊

网友:
不就是一台24寸的显示器吗?为何说是怪物,这种问题可以清空24C16试试

网友:
正宗洋货!
是你少见多怪吧。
有的机器没有输入信号时,会自动切换输入方式。

网友:
没见过这个牌子,外国的显示器吧

网友:
                        重新刷个程序上去

网友:
正常的  锤   正常的  修                              。

网友:
边框点 点宽。应该还是老产品。还是易卓的看着舒服点!

网友:
我只想知道是怎样修好的,楼主快来回复

网友:
怎么修好的
边框点 点宽。应该还是老产品。还是易卓的看着舒服点!

网友:
接信号点亮后拔了开关排线试试,看跳不跳。楼上说的对,有的显示器程序设定就是没信号的时候来回切换信号输入源的

网友:
脱了衣服都一样,按照正常思路干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