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A50B的好坏

楼主(2017-09-26):
飞科电须刀的电路板,不能充电,电池充满电也不能工作,是不是A50B这个电源管理坏了

网友:
量一下  充放电   电压到那没有的    基本能判断出那坏了
或者量一下芯片工作条件
这个看结构  应该只有   供电和ac in吧

网友:
这东西 充电时用5v吗 如果是 反正只要是直流低压电  都能用二极管和电阻跨过去 一般电源输入和电池电压相差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