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K43LY 上电0.06 3V正常 5V 拉低1.5

楼主(2017-09-26):
客户机  上电 灯闪一下灭。。   0.06    。。因为是外面直接客户  难得这个礼拜他是第三个直接客户 真不同意   和客户沟通 拿我这里修之前有无其他店修过。客户明确表示 没动过。。 昨天才坏的正常使用突然损坏。   好吧。。 报价 150-200左右 客户同意直接拆咯。。  裸板还是同样状况   触发0.06  RT8206烫手 其他无任何电压   量各主要测试点 无任何异常   这个傻逼机器 通病特别多。。   我又是三板斧   BIOS  先刷~ 一个不行 刷2个。。 刷的过程  拆掉BIOS 待机状态时 0.04 3V正常 5V拉低1.5  怀疑要么后极短路 要么RT8206工作条件或者芯片坏。。。但是这个破芯片在这个板子上很难焊接  而且这个机器修到的解决的很少是主芯片坏  能不动先不动。。 历经1小时 在网上查了各通病  8206条件  怎么都是正常的 EC-RST  供电 全OK。  通病上异常的点 测量也全是正常的。   人瞬间懵逼状态了。。 得 还是按自己思路来吧。。    断开后极 PJP8161  主板自动触发 0.24 。 那看到这里就了解了。 。机器不开机 就是缺5V  但是思路还是之前的状态  后极还是条件不满足。。 但是量断开的 前极 5V是正常的  那明确后极问题了 但是这个傻逼机器 点位图我有保存 但是特么的 大不开点位图软件。有磨磨唧唧半小时 还是没查到具体故障。。 只能作最坏打算了。。土法子来了。。 因为后极负载带不动或者有短路 才会然造成 5V开启后被拉低。。 那我就人为把5V强拉上去。 2个结果。一个是机器故障扩大一个就是能确认故障。。。  然后就2个可调电源 19V DC和 5V电压   强拉后 嘿嘿  灯亮了没灭  但是转头发现 电源大电流了。。   再两5V点  已经阻值 只有19了。。 那好吧 嘿嘿 感觉故障要出来了。  强拉5V  电流满负荷了 4.99A    瞬间找到  硬盘接口位置 5V电压的 电容 短路。。  拆掉  正常开机了。 很开心  逗比了1个半小时。。但是特么的但是。。 完整装机后发现开不了。。。裸板可以。。 又忙活半小时 。确定装硬盘或者光驱都不行。。 短路的又是5V主电压。 测量发现只有4.8V 哎。。找点位图20分钟 打不开。。 特么的 最后找料板 测量  4.8V电压和 待机5V电感直通了。。  是5ALW转5V MOS管短路了。。  换掉了维修结束。。。 图片迟点传。。。先把过程写了 好特么的简单问题 好特么的菜鸟维修思路 哎!

 会员0元2022-10-17 02:47

网友:
MOS管不是短路了吧,是性能不良,输出电压低························

网友:
这种情况   有后极短路的  华硕的BIOS 不对  也会造成5V电压偏低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