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触摸不好用

楼主(2017-09-26):
苹果6触摸完全不好用,无法识别指纹,进水机,最初有线条,换u2402无线条显示正常,触摸完全不好用。底部焊点不爱上锡,有什么办法吗?
无1.8v 5.1v

网友:
已经知道原因了应该好整啊,查这两路电路啊

网友A:
楼主修好了么,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么,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

没呢,不知道是不是底部焊盘不粘锡,现在上上不上锡,不知道大家谁有好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呢,不知道是不是底部焊盘不粘锡,现在上上不上锡,不知道大家谁有好的办法

真不知道迅维怎么评高级技术员以及初级技术员的 很多初级的都是高手 而高级的啥都不会

网友:
用有铅锡把焊盘上的无铅锡中和了,芯片要是全新的再重新值遍锡,焊盘上再适量加点焊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不知道迅维怎么评高级技术员以及初级技术员的 很多初级的都是高手 而高级的啥都不会

有些人在主板领域很强,但是在手机领域一片空白,不怎么懂。所评定的等级是根据他在主板领域所做出的贡献。这就是你看到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不知道迅维怎么评高级技术员以及初级技术员的 很多初级的都是高手 而高级的啥都不会

另外就像你看到的,迅维给我的评价是维修专家,但我在手机领域连小白都还可能算不上。但这不妨碍我对手机领域知识的渴求。标签职称只是个第一印象,不能代表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不知道迅维怎么评高级技术员以及初级技术员的 很多初级的都是高手 而高级的啥都不会

貌似给钱就给你评了,几十块钱

网友:
哎  我都看不下去了   告诉你下  估计给你分析也不懂   我就直接说怎么修了   这两个电压没有这说明触摸控制芯片与cpu通讯出了问题  两个触摸都换掉  不行查spi总线  时钟有没有   复位正不正常   会了吧

网友:
如果白触摸的1.8和5.1同时没有。就要考虑CPU脱 焊了

网友:
先换了触摸芯片再说,换的时候顺便打下值

网友:
来基地吧     准备下个月到基地 好好学手机, 基地不错

网友D:
底部不爱上锡没听懂。。 焊盘不是拖平。。 在芯片上植锡的吗?  换多了U2402不难换啊。。 边上也没封胶

网友:
不是太懂手机  我也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底部不爱上锡没听懂。。 焊盘不是拖平。。 在芯片上植锡的吗?  换多了U2402不难换啊。。 边上也没封胶

进水,焊盘不爱粘锡,主板上,不是芯片,U2402换过很多了,手工不是问题,现在是板子不爱上锡,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焊盘上的焊点也能处理好,只是拿开烙铁,温度一下来,焊盘焊点就变成黑色,跟有杂质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M1 通病???????????????????

不是通病,不知道是不是触摸IC老是焊不好,1.8 5.1供电出不来

网友:
1.8 5.1会出来一下,如果u检测不到2401这二个电压不会持续输出的

网友:
会不会是你焊油不好,才不好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通病,不知道是不是触摸IC老是焊不好,1.8 5.1供电出不来

座子  IC针脚 阻值都 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