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28E可以用IT8518E代换

楼主(2017-09-26):
刚在ASUS K55D 板号 x750dp上试过可代换亮机正常。至于背光正不正常不知道,因为这个机器被我改过背光,记录一下,供参考。

网友:
这个要看机子吧,上次我怎么没有代换成功呀????

网友:
只能说 在这一个机器上可以换  其它机器上就不敢说了

网友:
这些代换有些在别的机器上不一定完美代换

最好是原型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记下了 下次验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