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完BIOS认不到独立显卡

楼主(2017-09-26):
(无正文)

网友A:
原始故障是什么        是进系统认不到吗     BIOS里面显卡切换设置试了吗

网友:
应该可以切换吧,原来是什么故障,???

网友:
好几台 都是这样 本来问题开机无显示 我在想是不是刷的问题 程序换过好几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始故障是什么        是进系统认不到吗     BIOS里面显卡切换设置试了吗

每台刷好 BIOS里要设置吗? 我刷完几台 都是这样 认不到独立显卡

网友:
最好的时候。显卡可以开到 显示感叹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台刷好 BIOS里要设置吗? 我刷完几台 都是这样 认不到独立显卡

每台刷好 BIOS里要设置吗?    说不好  看是备份的还是原厂 合成的
BIOS调调看 行不行
还有你刷的BIOS   与你的版号 型号  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台刷好 BIOS里要设置吗?    说不好  看是备份的还是原厂 合成的
BIOS调调看 行不行
还有你刷的B ...

还有机器是否动过     被别人修过    独显改集显

网友C:
电脑型号都不发出来怎么帮你解决  我也是醉了

网友:
每台刷好 BIOS里要设置吗?    说不好  看是备份的还是原厂 合成的
BIOS调调看 行不行
还有你刷的BIOS   与你的版号 型号  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型号都不发出来怎么帮你解决  我也是醉了

不是不发型号 我刷出来的都是认不到独立显卡  就说手上 联想Y470 独立N卡 版号LA-6881P 客户报修不触发 有时候能触发 刷BIOS 一样   换南桥好了 独立显卡认不到

网友:
BIOS有没有刷对,刷回原来的BIOS看看有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