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4无触摸

楼主(2017-09-26):
IPAD MINI4无触摸,用的好好的就不行了,刷机没用,换了屏也是不行,大神来看目的地

月饼 -20 发错版块!

网友A:
一般 ipad5 IPAD MINI4无触摸 通病 查升压 没20V以上 换升压和二极管

网友B:
呵呵,会不是排线不良,还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会不是排线不良,还是屏有问题了

不是排线也不是屏,换了新屏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 ipad5 IPAD MINI4无触摸 通病 查升压 没20V以上 换升压和二极管

请问大神有没有图纸,没修过MINI4

网友:
期待解决,坐等分享。。。。阿阿阿阿阿阿

网友:
期待解决,坐等分享。。。。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