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分!加分!加分!宏碁E1-472刷BIOS后不认无线网卡终极解决方案

楼主(2017-09-26):
闲话少叙,直入主题。相信很多修友遇到过,宏碁E1-472亮机特别慢,大概需要16秒左右,遂在论坛上,淘宝上找BIOS,刷完后有些亮机还是慢,有些亮机开的BIOS刷完,结果无线网卡认不到了,直接上修改过的BIOS,不要忘记加分了!!!不要忘记加分了!!!不要忘记加分了!!!

 会员6354732元2023-1-1 18:10

网友:
谢谢饼哥,只有大家不吝分享,才会有进步!

网友A:
有这么复杂吗    还有这不是认到了吗   不就是不开吗
直接20脚

网友B:
有的机子,换无线网卡报错,必须要刷那种修改过的BIOS才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C:
不错 这个贴 可以加分 收藏先 备用

网友D:
这机子刷过BIOS,不过幸运,没有碰到认不到无线网卡

网友E:
意思是刷你这个BIOS  就能认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复杂吗    还有这不是认到了吗   不就是不开吗
直接20脚

如果BIOS没有修改,是认不到网卡的,就算您屏蔽掉20脚,还是没有用的;屏蔽20脚的前提是必须BIOS正常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其次,我发认到无线网卡的图片,是告诉大家,此BIOS亲自验证过,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刷过BIOS,不过幸运,没有碰到认不到无线网卡

我之前修的时候也没发现这个问题,近期修好好几台同故障,才出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 这个贴 可以加分 收藏先 备用

谢谢捧场,相互学习,相互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机子,换无线网卡报错,必须要刷那种修改过的BIOS才能正常进系统。

对的,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F:
我曹    hp有些机器换了系统就打开不了无线网卡是什么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刷你这个BIOS  就能认到了?

如果出现进系统慢,刷完别的BIOS,进系统快,但是认不到无线网卡,刷我这个包好!亲测

网友H:
这款机器我还是没有遇到过,不过看到可以记住,以后一定有用

网友I:
          这机器还遇到过,不过也的谢谢楼主的分享,特别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款机器我还是没有遇到过,不过看到可以记住,以后一定有用

已经有很多修友遇到类似情况了,以后修的多,肯定会遇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曹    hp有些机器换了系统就打开不了无线网卡是什么情况

换系统导致不能识别无线网卡,一般是驱动问题吧,与硬件或者BIOS关系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还遇到过,不过也的谢谢楼主的分享,特别的bios

我喜欢这位修有的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系统导致不能识别无线网卡,一般是驱动问题吧,与硬件或者BIOS关系不大

别提了   每次我都二话不说   强制开启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喜欢这位修有的头像··········

       呵呵,色鬼 色鬼 色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出现进系统慢,刷完别的BIOS,进系统快,但是认不到无线网卡,刷我这个包好!亲测

刷完你这个  就进系统快  也能认到无线了?

网友:
确实如此 我上次也遇到这样的宏碁  最后弄个USB网卡连线接里边了

网友:
一个bios搞得很神秘一样哎.......

网友:
这是个好经验,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BIOS是修改了ME部分 还是主BIOS部分?!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没有碰到刷BIOS认不到网卡的,希望有一天能碰到这样的神机用上你神器。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呵呵,主要是我一般下载官方的,然后把原机DMI信息复制过去就行了,基本是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曹    hp有些机器换了系统就打开不了无线网卡是什么情况

DMI信息要合成过去,实在没有原机,找个板号别人上传备份一模一样的在论坛下载,然后再把DMI信息复制过去合成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DMI信息要合成过去,实在没有原机,找个板号别人上传备份一模一样的在论坛下载,然后再把DMI信息复制过去 ...

谢谢了   解决我大问题了

网友:
不错,以后碰到了不用到处瞎找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