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N480待机电压瞬间消失

楼主(2017-09-26):
联想N480待机电压瞬间消失,版号BM5238 VER 1.2  通电的瞬间3V 5V都有,过个三四秒就没有了,刚通电的时候待机电流是0.026左右,后掉成0.013,再掉0.003,掉到0.013时电压就没了,这机器刚来是有进水,声卡烧了,待机芯片发烫,声卡拆了,待机芯片换了可以正常触发,很不正常开机电流很快上到2点多,不显示,多开几次就变成不通电,待机电压秒掉,换过EC  ,待机开启电压也是秒掉的。拔掉电源测3V电感对地值从几十会慢慢变高直到260多。5V慢慢变成400多,想问一下是往这个开启查吗,还是后极短路了。(此机现在故障是还没按开关待机电压就掉了)

网友:
楼主到底问题解决了没有。维修思路呢?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A:
描述的太乱,看不懂,触发掉电还是,插电源掉电,还是按开关后掉电,

网友:
看不懂,描述的太乱,没法判断,但电流到2点多的话应该烧芯片了,电流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太乱,看不懂,触发掉电还是,插电源掉电,还是按开关后掉电,

还没按开关就掉电了

网友:
拔掉电源测3V电感对地值从几十会慢慢变高直到260多。5V慢慢变成400多
这是正常的    温度高阻值小

至于掉电  应该是保护了   后级还是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按开关就掉电了

插电电源上电,就掉电后级肯定有段路,先断开3v 5v,如果还短路查待机 ,刷bios    查ec

网友:
这和开启没有关系,应该是后级有问题。按触发掉电维修。

网友:
有可能是后级短路引起的,先查一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样的故障   肯定是待机有短路  导致 一通电  待机出来一下就保护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这样就很明朗了,应该是芯片保护了,或者二级有短路。。。

网友:
楼主这个还是应该考虑后极负载短路吧,怎么会想到差开启信号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ec读取bios后,关闭s5电压

网友:
修这种板子  可以先断开35V后级  看还会掉吗 有的机器是瞬间有一会儿没  按开机又出来的  也正常 也可以烧机35V试下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后级短路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看起来是后级短路的可能性要大一点

网友:
3V 5V掉了后,开启信号还正常吗

网友:
宝龙达的 主板,你这个 开下是不是短路了 后继

网友:
看看后继电路那一块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后级有短路吧,在后面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