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319打印机每次打几张后卡纸

楼主(2017-09-26):
hp m1319打印机每次打几张后卡纸,拆开机器观查,纸张没有被卡住,纸张还是平整的。在通电打印试机观察。后来细心听着进纸磁阀的咔咔声不对,前面几张都会有动作,后来不动作就报卡纸了,看着磁阀是每回打几张正常动作后就不能弹开归位了。打磁阀拆下来看,原因是磁阀吸合的位置是有贴了个海棉来缓冲减少吸合动作时的声音。海棉时间久是老化了变得粘粘的,吸合后弹不开了。造成纸张连着进纸。传感器检测到错误。报错卡纸。撕掉海棉,另外找个海棉贴贴好装机就好了。修复OK。注意了:不要直接撕掉海棉不装,是不行的吸合声音会变大,另外是吸合时没有海棉隔开一点间隙,电磁铁通过电后余磁依然能吸住衔铁一阵子,也是不能马上弹开,归位不干脆。也是不行的,我试过了。所以海棉一定要贴,也可以找厚度相当的其它东西粘好代替或更换直接磁阀。

网友A:
有多少人会修打印机的,楼主打印机也会搞

网友B:
打印机相对电脑来说应该简单些的  楼主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多少人会修打印机的,楼主打印机也会搞

当时是没有学过的,都是做电脑以后自己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相对电脑来说应该简单些的  楼主厉害了

就是测试不好测。特别是里面的配件。

网友:
继电器 经常容易坏继电器 经常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