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20R2 板号LA-7811P 显示B520R2 power saving的维修

楼主(2017-09-26):
接同行一台B520R2 板号LA-7811P 显示B520R2 power saving(大约是节能的意思)。个人理解一体机

相当于一台显示器和一个主机,能显示这个说明显示器功能部分基本完好,也就是相当于点不亮。先讯

维网找一下有没有相关案例。有一个说BIOS放电就可以了,我放了下电不行,看来只有老老实实拆机了

。拆开机板子还没拆下来先试了一台,显卡有温度,CPU冷的,难怪要不得,看来只有拆主板找图慢慢

跑时序了,拆下主板清灰时就发现Q57的1脚烧糊了,拆下坏的Q57,刮掉1脚糊的,打开图纸发现Q57的1

脚接地,先用绿油把1脚补上到时在飞线到地。到料板上找到一个外观一样的,打开料板图,对了一下

脚位以及双MOS管的箭头都一样说明可能互换,管太小看不清哪个是1脚但从图可以看出不用区分焊上也

能用。焊好后没有马上通电测试,因为这个烧糊肯定有原因的,从图纸可以看出U51的S和G脚短路12V过

来才会烧掉,用表一测量果然U51也坏了,从料板找了个二级电压转换管换上。高高兴兴通电试机,还

是老样子。用表测试能测到的这一面除CPU供电所有电压都有,拆下板子,测背面所有供电也有。这时

发现CPU也发热了,装上测CPU又不热了。最后发现+VCCSAP,时有时无,测量PU16的条件都正常,测了

很多次。发现+VCCSAP的上级电压+1.05VCCIO也会时有时无,只是机率要小一些,转到正面测试

+1.05VCCIO时发现关了机+1.05VCCIO也还有,最终发现SUSP#只要接上电源就有,这个应该触发后才有

的。先前的Q57的2脚也联到了SUSP#,肯定是Q57损坏时,12V跑到SUSP#上来把SUSP#相联的相关元件烧

坏了,SUSP#到了很多地方,这里我只拆下排除供电是3.3V的元件,因为其它电压供电的坏了短路肯定不会是3.3V。最后挑开EC106脚发现是EC发出就是3.3V,更换EC后机器顺利点亮,因为EC脚太多所以没有最先动EC。

网友:
最后还是得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