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指导

楼主(2017-09-26):
新生为啥我每次值球老是到风枪加热的时候稀球就歪了哎   一下午搞了三次都快崩溃了

网友:
是不是焊膏涂多了,。。。。。。。。

网友:
这个除了多练还是多练,风是不是开大了

网友:
焊膏换好一点的,尽量涂薄一点。风速开始的时候小一点,焊上去了,再加一次焊膏用大风吹一次。球就会自动归位了。

网友:
用的是什么钢网 是带网吹的还是去网加热的    估计是方法不对  这种芯片 比HM5*系列后的桥好植多了

网友:
习惯就好了,大神都是从这一步开始的

网友:
焊膏薄薄得一层就行,风速开小点

网友:
带网吹的容易点

网友:
焊油涂抹均匀薄薄的一层就差不多,焊油别买便宜货做BGA

网友:
焊油只要能看到就行,然后风力最小,让芯片均匀受热,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
带网吹不会跑偏的..............////////////////

网友:
先刮平芯片 处理干净,涂上薄薄的一层焊膏,和网对齐,放到值锡架上 ,放锡珠,确定锡珠摆好后,用风枪加热 注意风俗不要太大 越小越好 温度大概二百七八  慢慢的吹 看这锡珠都化了后再往锡网上面图一层焊膏 吹  防止锡珠粘在锡网上面 吹好了后 慢慢把锡网取下来 千万别从一个角拽 如果没把握可以稍微加热一下 取下来后 吹吹芯片,把歪的锡珠吹回来 掉的锡珠补一补。主要还是多练习 熟能生巧
(这是我的个人经验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我也是搞不好这个 看来还是要多多练习

网友:
我也搞不好,锡膏不要加太多,风力不要加太大,

网友:
唯一得捷径就是 你在练习一段时间

网友:
其他不是问题,风枪小头拆掉,用大头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