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M490S开机报警5声

楼主(2017-09-26):
联想M490S开机报警5声,上不上内存都是报警5声,电流0.78不显示器,发现CPU集显供电没有,手摸南桥有点不正常,上BGA加焊,亮机,没1分钟故障又还原了,直接换全新南桥,故障解决,里面的黑胶没少打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哦  楼主

网友:
集显供电应该是过了内存才有的吧,那就是因为南桥的问题,所以没有过内存,有没有查SDA和SCL呢

网友:
黑胶 又是黑胶 我的技术不过关  现在遇到thinkpad要搞桥的  直接建议换板了  取桥我只成功过一次 其他的 不是温度过高干掉芯片 就是掉点 唉

网友:
南桥虚焊的还真的是少见到

网友:
我手上有两台这种的,,,,,,,,,

网友:
有黑胶的不好搞

网友:
楼主你的技术好NIU ..这个南桥非常难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