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开机提示0x0000021蓝屏代码解决方法及故障解决

楼主(2017-09-26):
这个错误是系统C盘盘符识别错误,有些是C盘已经存满了造成系统无法加载引起,可以在PE模式下边查看 或删除C盘不需要的文件。最好查找盘符里边的大文件拷贝到其它盘符里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备注还有一些是在开机过程中突然断电造成进不了系统很有可以要格盘从新安装系统哦,最好是先备份C盘的数据!!!!

网友A:
直接做系统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系统不就好了

有些电脑装不了别人的系统,装了系统还要装他的专业软件,如收银的 ,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愿这么搞啊

网友:
家用电脑直接 装  公司电脑一般都修复

网友:
图方便还有个方法将C盘的扩大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系统不就好了

好经验,下次我也试试看

网友:
直接做系统

网友:
有些电脑装不了别人的系统,装了系统还要装他的专业软件

网友:
直接做系统不就好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 做个系统就解决了  万不得已就得修复了...

网友:
这个我就直接做系统了,很少看代码。。。。

网友:
蓝屏有一些是驱动问题   蓝屏代码很重要

网友:
做个 系统  解决

网友:
装系统就好了嘛,哈哈,这样还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