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局域网问题

楼主(2017-09-26):
今天遇到奇怪问题,一根网线应该是从路由器过来的,插到电脑上自动获取IP地址,  正常上网。  还是这条网线连接交换机再从交换机连接电脑 无法上网。换交换机也一样。高手说下咋回事  交换机没问题在我家的网络 使用正常。

补充内容 (2017-9-28 10:04):
问题已解决,更换那根网线好了,还是有点不懂 ,用测线器测试 8根线全是通的,接电脑可以用。接交换机不管用。那条线以前正常用的 长度大概90米

网友:
交换机和网线的质量都值得考究一下

网友:
网线不推荐用那么长(90M),时间长了网线接头或多或少的会有些氧化,引起不能上网,一般有个30--40M比较合适,一定要90M或者更长,建议使用光纤了。

网友:
网线 太长   掉包   比较严重  建议更换好点纯铜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