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修复提示pci.sys损坏系统无法启动一例

楼主(2017-09-26):
同行给一单位电脑做维修,安装驱动后电脑开机报错,无法进入系统。因为是财务机,装了N多软件,而且到了月末,怕做账来不及,没法重新做系统。尝试了各种办法无法修复后,发到我这里急修。故障表现如下:

以下是维修步骤:
1,先百度看看别人都是怎么修复这个问题的。百度上好多人都说内存的问题,实际发现不是。
2,先进PE把当前损坏的系统进行Ghost备份,以防系统越修故障越大,最终无法收拾。

3,运行XP安装光盘按R键进行修复,但修复过程中提示“不能在安全模式下修复系统”后死机,莫名奇妙,此路不通。
4,查看system32\DRIVERS下是否缺失pci.sys文件,一看确实缺失了。但从另一台电脑上拷贝该文件后,开机仍然提示缺失文件。
5,从纯净版系统中拷贝system32\DRIVERS下所有文件到损坏的电脑上,开机不提示缺失东西了,但是黑屏无任何反应。这说明电脑故障确实是驱动有问题导致,与同行操作后故障吻合。
6,进PE运行SkyIAR_v2.75软件,把右侧两个清理选项都勾上,左侧选择通用方案,完成后重启。
7,可以正常进系统了。待所有驱动认一遍后,清理电脑里的垃圾软件:网游快捷方式、百度杀毒、瑞星杀毒、电脑管家等等,只保留360和必需软件。不知道这是哪个版本的XP,每打一个驱动,包括USB、磁盘驱动,都要确认安装才行,把我点得好烦,而且电脑运行很慢,认驱动、拿驱动包打驱动这一阶段花了好久的时间。(偶尔可以见到这种版本的XP,装个U盘都要确认下装驱动才能用,谁知道这是什么版本的XP吗?)

8,打完驱动发现不能上网,也没有声音。仔细一看发现系统竟然是在安全模式下运行的,但开机时确实又是正常启动的,这个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也印证了为什么不能用安装光盘修复。

9,百度找到同样问题的解决办法,原来是注册表坏了导致的,照网上方法修复成功。

10,检查没有问题后,安装一键ghost,进行系统备份,以防再次损坏。至此修复完成。唯一不足的地方是SQL Server不能正常启动了,这个就交给他们网管解决吧,因为我对SQL Server知之甚少。(后来询问财务软件都可以正常运行,不知道这个SQL Server是给哪个软件用的。最后给同行报价350

网友:
有的时候必须修复系统   这个方法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系统问题 不重做而是需要修复的  收费都远远比系统重做要高

网友:
看来XP在操作系统中依然占据很大的份额啊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系统坏了好难修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