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2033wd显示器

楼主(2017-09-26):
一台联想ls2033wd的显示不开机。电压5伏。18伏都正常。开关有3.3伏的跳变。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有短路

网友:
拔掉按键板,看看什么情况啊,按键漏电,有可能跳变。

网友:
电源板正常那就查查驱动板和按键板

网友A:
换驱动板吧,这种板爱坏,新机型比较难找而且贵,用联想其它机型代换

网友:
驱动板MCU程序刷一下试试,不行量一下驱动板电压

网友:
可以刷程序来看啊,刷了不行在换板子,技术好的话修电路

网友:
刷程序  换驱动板  刷程序  换驱动板  刷程序  换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驱动板吧,这种板爱坏,新机型比较难找而且贵,用联想其它机型代换

这种板爱坏?  ?
你有证据吗?   ?

网友:
                           驱动板的电压和屏供电你测了没

网友:
看5V 电压     负载跳变 多半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   5v12v都没有改了通用模块也不行

网友:
刷程序不行就换驱动板,折腾啥!省点功夫吧!

网友(2018-02-23):
程序问题找了几个程序都不是很可气

网友:
有的驱动板上按键输出那一片,有个贴片电容漏电,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白屏时间测出来的,只要FB401没5V直接连线就OK了